楼主(2015-05-27):
负载约为100a,距离变压器大约400米,该用多少的电线,最好有个公式!

网友A:
如果你的100A是经常性的,至少要选35平方的,如果是间歇式的,可以选25平方的.或者从成本上考虑,也可以选25平方,甚至16平方,不过这样会减小导线的使用寿命(不建议),

网友B:
400m的铜芯电缆,线阻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一般是1000m以上的线缆才考虑线阻的影响。

100A用25平方截面电缆就足以了。

网友C:
铜线电阻 R=ρ(L/S)=0.017X400/35=0.194Ω 压降=IR=100X0.194=19.4V .一般工厂变压器端是410V.如果你是用电缆,考虑散热的问题。35平方的也就勉强吧。

网友D:
用35的吧!
要是想省点25的也行!

网友E:
赞同楼主4的说法。

网友F:
单线 明敷无穿管 铜线 可选25平

以上有条件不满足 建议选择35平

网友G:
同意3楼的算法。

网友H:
400m距离已较远,不知100A是不是长期工作电流;若是,则要考虑线路压降(通常是5%),可能需选用70的铜线。
初选导线后,可按电抗或负荷距进行验算;手头无这些资料了,给不出具体的计算方法。

网友I:
铜芯电缆,25平方毫米的可以 。

网友J:
400米很远了 ,,100A电流看起来不大,但损耗不小啊,,35的有点够呛,,最少也要50,,最好70的了  ,,不然电机电流高啊

网友K:
我感觉25平方的就可以

楼主:
已经确定了,用50的,领导说反正不用我们出钱!

网友L:
400米稳妥用50的铜线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了,用50的,领导说反正不用我们出钱!
板正的50,如果终端有大功率设备且线细了的话,启动时压降就很厉害,控制部分就易出故障。

网友N: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开,七零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网友O:
4楼说的对。

网友P:
35平方勉强可以用,用50平方的,还是比较稳妥的

网友Q:
电工手册有这个公式算压降的

网友R:
100A,400米,标准选用90的铝线或者75铜线,经济截面最少加大一档

网友S:
还是选大一点好,我们的办公室就是离变压器远,压降降得历害。

网友T:
你要看什么用电器电机类要考虑启动电流最好将电缆放大一个型号。

网友R: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了,用50的,领导说反正不用我们出钱!
50铜线,400米,我看大家都只考虑电阻,但是电线的感抗呢???
我曾经用95电线拉1200米,直接短路发现电流也就是92A!!

网友U:
400米还在变压器的最佳供电范围内,100A的负载一般也就40KW的用电设备,25平方的铝芯线刚好通流100A左右,当然我们拉线时候要考虑以后增加用电设备,所以最合适的用35平方的铝芯线,可以满足日后电流溢出部分,不过施工工艺也很重要,目前市面上一捆导线一般就100米当然也有长的,所以在导线中间连接处要用铝压接管来压接,不要用叉接法,以免接触不够稳造成发热而引发不必要麻烦,当然了导线两端(变压器低压侧、导线的尽头段断路器部位)都用铜铝接线耳来固定————

网友V:
用铜线电缆的话25平也能行,保险点35平

网友W:
至少35的铜线

网友X:
25平3.4.5芯铜电缆长期允许载流量,空气中94A埋于地下111A,35平的空气中119A埋地下143A,所以35平足够了

网友Y:
400m的铜芯电缆,线阻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一般是1000m以上的线缆才考虑线阻的影响。

网友Z:
一般选35的觉得够用!铜线哦!

网友AA:
25平方电缆电流值够了,但是电压降不够。的选35方

网友AB:
35平方铜线

网友AC:
先不说你用多大的电缆,你距离变频器400米。如果是变频器输入端还好。如果是输出端要加电抗器啊

网友AD:
这个注意的不是载流量了,是压降啊
这个是具体要求,下面来个计算的,尤其是压降降低了继电器别跳了。还有个计算的
这个是计算的,比如你哪里就是100A,变频启动的(全压启动或者别的要考虑最大符合,就是100A+最大的电机启动增加的),不考虑启动电流对电压影响。

咱们就按最大的那算,频繁启动的,电压不能少于90%的,也就是压降允许下降10%的。计算下X*100*0.4=10,然后X=0.25
,实际得小于这个,对照看下。然后看下,35的悬,得50的。

假如你们有个电机是全压启动的,把它那7倍启动电流加完后符合是200A的话,那X*200*0.4=10.然后X=0.125,就得用95的了。。。。。然后还有各种假设。。。。。

网友R:
都是只考虑导线电阻电压降,没有一个说到导线电抗导致电压降!
我真怀疑你们怎么做电气系统设计,甚至怎么毕业的!

网友AD:
33楼的有点急了啊。
看我那个,那都考虑了,但你要注意,当电缆是240的时候感抗和电阻才相近。电缆细的时候主要还是电阻影响压降(功率因数别太跑偏),所以简易计算的时候主要考虑电阻影响。

但是!!!!!!!!!!!!!!
当我们有这个表的时候。。。。。。。直接查表计算更简单!!!!!!!!!!!

网友AE(2019-01-30):
建议最好用50铜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