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假设电机速度v=t*t,其中t为不断变化的参数,请问用什么方法能实现,PLSR指令可以吗?

网友A:
PLSR指令是可以在运行过程中改变脉冲频率,但要注意这个指令没有指定发出脉冲的数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可以让速度以二次函数的形式进行变化吗?我看书里说这个指令只能进行线性的加减速。

网友B:
好像PLSV可以任意改变速度

网友B:
回复 楼主:
PLSV d0 y0 m0
d0是指定的脉冲频率,可以是任意加减乘除的结果。
y0是指定的高速输出端口,
m0是脉冲方向输出端口,当d0的数据为0或者负数时候,m0状态为1

网友A:
上面说错了,PLSR是开始和结束有线性的加减速变化,PLSV是在运行过程中可以改变频率,你可以自已过个数学计算,得到一个变化的结果,然后将这个变化的数据放到PLSV指令中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