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试

楼主(2015-05-27):
我有一个富陵变频器DZB300系列22kw外部接s1正传s2反转s3多速段控制我想从15HZ开始运行5s后上升40HZ运行3分钟后又讲到15HZ一直循环,求各位老师怎么调越详细越好!

网友A:
有PLC吧,这个主要应该是做程序了

网友B:
最近总有这类题目出现,前两天,西门子的网站论坛也有这个题目循环升降速的,只不过是MM420的变频器。如果用外部电路很好做,就不说了,关键是西门子的官方推荐文档,有一个这样控制的实例。太有意思了。变频器自身即可解决此类控制需求,无需借助外力。

网友C:
楼主直接看看变频说明书的多段速控制不就知道了。

网友D:
可以选择多段速控制指令啊。

网友E:
得做程序吧,

网友F:
其实很多变频自身就能做到此类控制

网友G:
有的变频器自带简易PLC多段控制,即可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H:
一般变频器都自带简易PLC多段控制,即可实现你的要求,详情可以参考变频器说明书多段速控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