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安川676GL5变频器报err8 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27):
大神们安川676GL5变频器报err8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外部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部故障是EF8

网友A:
你将想实现某一功能的线接在了端子定义为外部故障的接线端3,端子3出厂设置就是输入外部故障,或者你将某个接有线的端子定义为外部故障输入端,而你又让此信号导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哦。。怎么说明书上没有这个代码。

网友B(2021-12-13):
把你的GL5说明书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