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近期给油田做了一套变频恒压注水系统,系统要求能够实现变频切工频(一拖二),系统完成后其中一台泵切换正常,而另一台泵就是切换不成功。一切换就顶空开。电机功率185KW,注水泵为柱塞泵,变频器是富士G1型200KW。我也想了很多天就是想不明白,求高手解答。系统中用了软切换仪。

网友A:
切换工频顶空开?那变频器呢?是否有什么不良反应?切换时,电机的运行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B:
系统的结构是怎么样的?软切换仪又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如何接驳的控制线路?

网友C:
是不是转向反了啊

网友D:
一切换空开跳  感觉和工频线路有关系。

网友E:
应该是相位差的原因,以前在工倥网上(另一个网站)曾经激烈的争论过,有位被他人称为大师的人物辩解为只要掌握了1、2、3……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其实,这应该可解释为:尽管变频一断电,但电机内部还有剩磁,有磁场就有相位,当工频的相位与变频器之间不同时,就有一个电压,像位差愈大,电压也就愈高,冲击电流也就愈大。愈是大电机,该现象就明显,并且切换的速度愈快,冲击电流也就愈大。
以上解释供参考。

本人就曾经经历过,是75KW电机,驱动是水泵,同样也是在变频转工频的瞬间,空开跳,后来怎么搞也没用,无奈只好加大空开,才解决。

网友F:
调整一下时间继电器看看,工频接触器动作太快了吧

网友G:
变频切工频是电机停转了再切还是电机还在转就切?

楼主:
我做的系统,切换器用的是河北工业大学的,当变频频率到达50Hz后,延时3分钟让软切换器开始工作,进行电压与相位的比较,当变频与工频的点位差最小时进行切换。切换过程如下:当软切换器给出切换命令时让变频接触器释放和变频器自由停车(BX)同时置位,经PLC的时间继电器延时20mS后使工频接触器吸合。系统中有两台机泵其中A泵无论延时0,20,50,60mS都能切换成功,但是B泵则怎么也切换不成功,特意观察过B泵在不加负载(打开回流阀)的情况下可以切换成功,转向也是一致的。

楼主:
接触器和空气开关都用的是富士品牌400A的,A泵与B泵的配置相同。因为是柱塞泵当变频接触器释放后3S泵就完全停下来了,当切换时间小于500mS时泵应该还在转动。

楼主:
切换时,只注意到工频空开跳闸了,变频器好像没有什么事,跳闸后变频器仍然能够继续拖带机泵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切换时,只注意到工频空开跳闸了,变频器好像没有什么事,跳闸后变频器仍然能够继续拖带机泵运行。
 什么意思  ,,变频不切就换工频吗??

楼主:
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说切换不成功对变频器没有什么影响,变频器也没有报警。

网友H:
把AB俩电机线互换试试,说不定电机毛病,俩一模一样的电机启动跟运行电流也有不一样的。

楼主:
我再试试吧

网友I:
也许是空开问题

网友J:
两台电机同时启动对电网冲击太大,两台分别延时启动减少对开关的冲击!

网友A:
是否可以采用置换法,将转换没问题的装置拿到有问题的台子上试试,如果转换中也跳开关,那一定是电机或机械等外部原因引起的。与变频器无关。

网友K:
之前做过项目切换接触器是用的机械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