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

楼主(2015-05-27):
PLC坏了,FX-2的,电源板问题,指示灯不亮,换了个新的FX-2N.问直接加电到CPU板可以把旧程序下载吗。

网友A:
好像不行。期待高人。

网友B:
如果只是电源板问题,导致不能供电,再重新加电和 电源板没故障不是一样吗

网友C:
可以的。把原来的CPU板跟换到你新买的PLC上就行。前提是你确定是电源板问题。。IO控制输入输出板不用换

网友D:
可以把CPU板换上就好

网友E:
可以的,我以前就对S7-200的换过电源板,接手一台S7-200PLC,电源板故障,原因是工作电压接错了。电源板没法修了,直接把CPU板子换到新PLC上就可以了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的。但前提要保证只是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G:
FX2与FX2N电源板是不一样的;

网友H:
主板没坏,应该可以吧

网友I:
确定是电源板问题,应该没问题。

网友J:
程序怎么不备份,我公司的机器设备所有的程序都备份两份,一份电脑,一份u盘。

楼主:
同型号的可以换,我换过,但现在电源板不一样,
外接电源应该也行,有24V.12V.5V.不知要不要都接,CPU的供电是几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