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据现场人员反应,矿渣微粉线的一台分离器下轴承温度显示超高报警。目前现场人员所作的处理是:将上下轴承端面热电阻接线在配电柜中进行倒接,结果显示上轴承温度超高报警。

测分离器上下轴承温度热电阻(3线)是接入配电柜中西门子7PF01模块中的,是否真如此模块故障呢?如是,有啥办法不换模块就能解决呢?

网友A:
   不换模块最好办法是,不要检测那个温度,屏蔽掉,或修改掉

网友B:
"将上下轴承端面热电阻接线在配电柜中进行倒接"  不就是将着两个温度的线直接换过来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原来下报警  现在下面的线接到上面上,不就等于两个温度的地址变了吗?  不就变成上报警了吗?

温度模块不会轻易坏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上下轴承端面热电阻接线在配电柜中进行倒接"  不就是将着两个温度的线直接换过来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原来下报警  现在下面的线接到上面上,不就等于两个温度的地址变了吗?  不就变成上报警了吗?

温度模块不会轻易坏掉的。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现场查看是否是真的高温快要烧毁轴承了,如果不是,那就是温度传感器故障需要更换,或者想零成本修理设备,修改程序。

网友D:
你温度计坏了吧  ,,先看是不温度高了 ,,温度计  ,,小问题都不会检查,,你们电工都是干什么的???

楼主:
现在分离器上下两个轴承温度都显示三千多度了,不过现场测量热电阻应是正常的。

楼主:
这个温度先送到PLC柜,再通讯到中控室,现在不知道是PLC柜的模拟量模块坏了,还是 中控室的模块坏了。

楼主:
已经有人去现场处理,不知后续处理结果如何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有人去现场处理,不知后续处理结果如何 。
  不是你去搞啊   ,,你也不懂是不  ,,,小问题搞几天  ,,你们本事也太高了  ,,
 佩服  佩服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分离器上下两个轴承温度都显示三千多度了,不过现场测量热电阻应是正常的。
 显示3000多度  ,,我的妈妈  ,你量程是多少啊   ????你不会量程是30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有人去现场处理,不知后续处理结果如何 。
  不是你去搞啊   ,,你也不懂是不  ,,,小问题搞几天  ,,你们本事也太高了  ,,
 佩服  佩服啊
这个项目都是包出去的,有人在搞,由于上下两套轴承处都显示温度超高,初步判断模块中的一个通道坏掉了。

楼主:
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原来分离器热电阻出线与钢管口处摩擦受损而接地致使7PF01模块烧坏,更换相关的通道模块得以修复 。看来和刚开始判断的断线故障还是有些出入的。

很感谢大家的热情分析和解答!

楼主:
原来开始分离器下电阻的模块烧坏了,在PLC柜将两个电阻接线对掉后,结果故障处将第另一个通道全部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