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问下论坛里的老师或变频器维修高手;

检测变频器开关板及驱动板,在没有条件用3相380V电压(在家里捣鼓阶段),可不可以用开关电源替代变频器母线上直流电压。

我的问题是开关电源的整流升压成DC560V的频率及波形跟变频器自带整流出来的频率波形会一样吗?开关电源整流升压后能用在直流母线上用作开关板及驱动板检修用吗?小弟在此先感谢各位老师解答,谢谢!

网友A:
自己缠个自藕升压变压器,不就解决了吗,本人用环形铁心自缠的。

楼主:
也就是电压达到了560V就可以,波形跟频率可以忽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路机构是一样的,只要电压到530-560v,就可以了。怎么会考虑波形和频率呢?

开关电源是4个二极管的桥式整流。

变频器主电源是6个二极管的桥式整流。是为了最大的提供逆变后的电流,负载加大后用。所以常见的是用二相的380V带不大的电机,试机。

网友C:
都是直流的哪来的频率?
用220V做倍压升到600V?

楼主:
公司刚好有台数字示波器,测过开关电源(直流升600V)跟变频器直流母线测的频率跟波形差很多,心里没底了。感谢楼上老师解答。谢谢!

网友D:
就搞个220变380的变压器啊 ,,何必那么麻烦啊

网友E:
小功率直接搞个2倍压整流,插220V交流就可以了。

网友F:
直接用一个220V变0-380V的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然后整流,

网友G:
找个机床用380V变220V的,然后倒过来用,然后。。。。

网友H:
弄个380变220的控制变压器,220端子接220V市电,380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3楼给了我一个定心丸,果断点了某宝的付款,买了台可调开关电源,到时280电压电路板子也能测试。不过还是谢谢老师们给的意见!

网友I:
引用 楼主:
3楼给了我一个定心丸,果断点了某宝的付款,买了台可调开关电源,到时280电压电路板子也能测试。不过还是谢谢老师们给的意见!
你是不是买的交流0-220V可调的那种板子?这种板子绝对不能买。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是输入调交流的,是单相交流AC220整流(滤波放大处理后)输出DC0-600V可调,输出电流0-3A可调。测试小功率电机应该问题不大吧?
要说明的是;昨天收到机子打开一看尼玛3无产品,输出直流示波器测的波形还算干净幅值电压不是很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输入调交流的,是单相交流AC220整流(滤波放大处理后)输出DC0-600V可调,输出电流0-3A可调。测试小功率电机应该问题不大吧?
要说明的是;昨天收到机子打开一看尼玛3无产品,输出直流示波器测的波形还算干净幅值电压不是很大。
这不怎么好用,修变频器最理想的电源是交直流电压都可以调

楼主:
回复 网友I:
办公室也没三相电。我买来修修板子做测试什么的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