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如题,今天做了这个,有没有做过的人?

modubus rtu 这个指令的Timeout   怎么设定呢?

如果是写的话,DataPtr 数据指针又怎么去填?最好有个例子解释一下。

网友A:
可以与700系列的变频器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家买有这个教程吗?

网友B:
可以的,直接调用库文件。变频通讯地址填上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调试软件测试可以发送数据,

并且要发送正转和设定频率才可以运行。

我库指令有几个不会填写,

变频器有个参数不知道怎么设定。

可以找个方式详细问问你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问的问题有点乱,真的对不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家买有这个教程吗?
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钱   511678883@qq.com  地址发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