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8):
各位大师们好,本人近期在学西门子modbus通信协议时有不懂,烦劳各位大师帮忙解答,感激。问题就是关于通信协议主站中的Dataptr对应主站中的&vb2000的含义,40001与它下面的count的关系。还有从站里hoidst~对应的&vb2000的含义。
主站中count对应的数字1指的是不是从40001开始的1个字节《也就是16位》40001-40016?或者是指vb2000开始的16位?还有就是主站的vb2000和从站的vb2000有什么关系?一定要设置的一样吗?今天听课听的一团雾水,望各位老师解惑,谢谢附图

网友A:
EN 使能
Mode 协议选择 0=PPI, 1=MODBUS
Baud 传输速率 kbps 1200,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Parity 校验选择 0=无校验, 1=奇校验, 2=偶校验
Timeout 从站的最长响应时间 ms
Done “完成”标志位
Error 错误代码

MBUS_MSG
参数 意义
EN 使能
First 读写请求位
Slave 从站地址
RW "读" 或 "写" 0=读, 1=写
Addr 读写从站的数据地址 0001 .. 00128 = 数字量输出 Q0.0 .. Q15.7
                               1001 .. 10128 = 数字量输入 I0.0 .. I15.7
                               30001 ..30032 = 模拟量输入 AIW0 .. AIW62
                               40001 .. 49999 = 保持寄存器 2
Count 位或字的个数 (0xxxx, 1xxxx) / words (3xxxx, 4xxxx)
DataPtr V存储区起始地址指针
Done '完成' 标志位
Error 错误代码

网友A:
从站
MBUS_INIT
参数 意义
EN 使能
Mode 协议选择 0=PPI, 1=MODBUS
Addr 从站地址
Baud 传输速率 kbps 1200,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Parity 奇偶校验 0=无校验, 1=奇校验, 2=偶校验
Delay 延时时间 ms
MaxIQ 最大数字输入输出点数
MaxAI 最大模拟量输入点数
MaxHold 最大保持寄存器字数量
HoldStart 保持寄存器区起始地址(40001)
Done 完成标志位
Error 错误代码

MBUS_SLAVE
参数 意义
EN 使能
Done 完成标志位
Error 错误代码

网友A:
你上面的图例实际就是:以波特率=9600,把主站VW2000写到3号从站的VW2000里面去

网友B:
是从40001开始的1个字《也就是16位》,1个字节是8位。

这个字就是40001,不是40001-40016  这就是16个字了。

楼主可以在软件打开帮助帮助  输入MBUS 看看这些的用法

“主站的vb2000和从站的vb2000有什么关系?一定要设置的一样吗?”
不一定设置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下面的&vb2000呢?读写的数据不是先存入vb2000这个字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主站写入的程序都先预存到vb2000,然后再写入从站的vb2000开始的寄存器吗?那这40001跟主站的vb2000有什么关系?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先存到主站的VW2000中,再写到从站的VW2000,40001是地址,VW2000中存的是该地址中的信息,我也是初学者,这就是我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vb2000跟40001什么关系呢?

网友D:
有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VB2000是指针,指的就是VW2000

网友E:
楼主这是要做什么啊?

第一段 是将VW2000写入40001中

第二段是初始化地址3的从站。将40001数据写进了VW2000中。 VW2000就是40001中存放数据的指针。

就是将主站VW2000写进从站3#的VW2000中。

主站的VW2000不一定和从站的接收地址一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学。懵懵懂懂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又问了下同学,说的是40001及其后面的1表示的是40001这个字,它决定从站的vb2000这个地址的长度,意思是把主站的vb2000里面预存的数据写入从站的vb2000,和vb2001里;假如是用40002的话就是存入从站的vb2002,vb2003里,以此类推。不知此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E:
就是这样啊   这个例子就是写到vw2000

40001是VB2000 VB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