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8):
一个X10的上升沿在程序的100步,另外一个X10的上升沿在程序的200步,X10接通时,
前面那个上升沿维持到下一扫描周期的99步,后面那个上升沿维持到下一扫描周期的199步,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不是这样的,你实际运行或模拟一下就会知道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X10的上升沿在程序的100步,另外一个X10的上升沿在程序的200步,X10接通时,
前面那个上升沿维持到下一扫描周期的99步,后面那个上升沿维持到下一扫描周期的199步,是这样的吗???

一个人从体育场起点开始绕场一圈,另一个从200米处绕场一圈,你尽然认为他们跑的距离不一样?

网友C:
楼上说的相当形象啊。顶下。

网友D:
是说接点的上升沿指令吧,好像可以不考虑它的接通时间。

网友E:
上个扫描周期X10是0,这个扫描周期X10是1,那么这个扫描周期X10上升沿就接通在本周期有效,下个周期X10上升沿不会再次执行.
沿信号信号持续时间只要PLC能扫描到就行,维持1状态的持续时间长短对于指令执行没有影响。

网友F:
一个条件多次使用是SFC的一处特点,只会一次接通一次。

楼主:
那假如是M0呢,如果M0是通过PLC内部接通,假如在程序的第10步接通。
那是不是在第100步的M0上升沿维持的时间和在第200步的维持的不一样???

如果M0是在1000步接通呢???

网友G:
首先要弄懂PLC的工作原理:
PLC内部的CPU芯片是这样对待楼主你编制好了的运行程序的,它不断的扫描程序,不断的检测输入端口的状态变化。扫描时间是几毫秒一次。
当楼主的X10接通之后,楼主的第10步和第200步均使用了该输入端口的上升沿触点指令,那么CPU扫描一次完整的程序,就会自己作出判断,第10步和第200步的触点能够接通了,那么,能不能够驱动输出触点进行输出呢?如果能,就在扫描完毕之后执行继电器或者晶体管输出指令,驱动最终的负载进行输出。

网友G:
楼主,上升沿触点的保持时间,是有规定的时间的,不是你想保持上升沿状态多久都得的。
在电子电路中,一个脉冲信号的接通时间,大概是微妙或者纳秒的级别。

楼主大概理解错了,PLC的CPU电路对程序的执行过程是这样的,采集IO端口的状态,并扫描程序,把IO端口的状态套到程序中去,运算出所要控制的结果。

网友H:
上升沿就是瞬间有效,程序扫描的一个周期执行一次的,你可以监控,然后触发一下看看效果

楼主:
对,最近忙晕了,忘记用PLC直接测试。

楼主:
现在更理解了,
昨天做了一个试验,M0在程序里面由PLC的PLS指令控制,然后在它的上面用它的上升沿SET一个Y10,Y10有输出,说明维持到了下个扫描周期,
一个软元件,从接通的那一刻起,上升沿维持到下一周期的上一步,但是外部信号,就是到本扫描周期为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更理解了,
昨天做了一个试验,M0在程序里面由PLC控制ON,然后在它的上面用它的上升沿SET一个Y10,Y10有输出,说明维持到了下个扫描周期,
一个软元件,从接通的那一刻起,上升沿维持到下一周期的上一步,但是外部信号,就是到本扫描周期为止。

外部信号维持到下一次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为止。

因为存在强制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的可能(例如执行了输入输出映像区更新指令),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扫描周期并未完成,但是已经更新了。

网友A:
上升沿不但动作了而且记忆了动作的状态,本次扫描周期内从第一个引起上升的状态开始所有之后用到的都是第一个存储的状态。
如果一个卖豆腐的每天早上只敲一声梆子,当你听到棒子响后不管是立即去,等会去还是下午去,效果是一样的。当然如果人家第二天没敲,你仍然拿头一天的事找人家的茬合理吗?

网友D:
   按12楼的描述,好像可以不认为是上升沿的维持,如果是指┤↑├接点的话;而是在再次执行到M0“线圈”前,检测到的M0常开接点仍是第一次接通。
   当然,如果那样理解,想起来也应没错;现在理解楼主所说“维持”的含义了。

网友I:
楼主 应该还是没有完全明白什么是上升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