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8):
用步科SV100系列的变频器,1.5KW的,根据步科变频器说明我编了一个小程序调试,全部按照说明书来填数据,校验是LRC,LRC校验码是通过PLC来计算的,通过程序监控,得出的结果和说明书上一致。用的是RS指令,变频器上面的通讯灯在闪烁,PLC发送数据时,模块上面的灯也会闪一下,

变频器当中的通讯格式也设置过了,PLC当中的设置过了,检查了好多遍,很多方法都试了,就是通讯不上,改写变频器当中的频率什么的,就是改写不了,硬件这方面也检查过了,接线这块也检查过了,就是不行,

就是搞一个点动,电动机就是不转,不过变频器设置成面板控制,电动机可以转。

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当造成的,或者这个模块和变频器压根就不能通讯???

网友A:
变频有冇设置站号。

网友B:
PLC内通讯的程序、硬件接线、变频器上关于通讯的设定都是相关的;

楼主:
搞了两天,打电话打到步科的研发部,他们说ASCII的通信格式错了,我在PLC里面相应的改通信格式字就好了。
折磨人

网友C:
自由通讯通讯格式很重要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了解这方面的通讯 楼主你能把这块的程序发一份我参考下吗? 763334206@qq.com 不胜感激!

网友D:
我也想了解这方面的通讯 楼主你能把这块的程序发一份我参考下吗? 763334206@qq.com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