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如何转成LAD?

楼主(2015-05-28):
因为我们经常改造别人的设备,经常碰到S7-200的PLC,别人都是用STL写的,又没有注释,所以很是麻烦,平时也很少用STL,所以,问题来了,亲们,你们碰到此类问题,一般如何处理?

网友A:
s7-200的编程软件里可以自动转换

网友B:
转不了,只有重写。

网友C:
点击菜单栏中的视图,选择LAD,程序会自动转换的

网友D:
用LD编写的程序可以转成STL,但反之就不可以

网友E:
不是100%可以转换的

网友F:
直接  查看→梯形图,如果不行貌似就无法转换成梯形图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答,看来只能重新写了

网友G:
那就慢慢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