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5-28):
GP2600与三菱Q02H 通过QJ71C24N-R2通讯,但突然触摸屏黑屏不显示,且模块上err.指示灯亮,拔除通讯线后触摸屏会显示,与PLC通讯异常,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模块?还是通讯线

网友A:
一般这样的问题就只能一步步的排除了。如果是两台机最好了,可以用替换法。

网友B:
系统区地址冲突

默认系统区起始地址是D0,你看一下PLC程序里D0-D19有没有用到;如果用到黑屏,很正常。

网友C:
触摸屏的系统区(主要是画面存储寄存器),被PLC写入没有画面的数据,不黑屏还想咋滴

网友C:
例如触摸屏画面存储元件是D0,只规划了50个画面,如果PLC给D0赋值200,触摸屏没有200#画面就只有黑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触摸屏的系统区(主要是画面存储寄存器),被PLC写入没有画面的数据,不黑屏还想咋滴
对于Proface触摸屏,你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

网友D:
楼主还是上来回复一下大家
看看是否如楼上几位所述原因
也好让我学习一下!
老实说我还没想到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被你说中了,系统内部地址冲突,无意中用到,重新修改系统地址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