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8):
我用SC-09编程电缆连接PLC上的422口和PC上的232口,现在有两个问题:
用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下载程序,需要对PC和PLC进行哪些设置;
现在PC上有另外的软件,PC通过这个软件传输参数给PLC,PLC能否用RS指令进行参数的读取,可以的话除了定义通讯协议外,还需要进行哪些操作?(上述两个功能通过同一个编程电缆SC-09完成)

网友A:
1、使用GX Developer与PLC通讯,你需要设定PC与PLC一致的通讯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长度等参数。
2、PC侧的软件与PLC通讯,你无需在PLC内部调用RS指令来编写通讯程序。

网友B:
   看描述你用的可能是FX系列的某款PLC。
   编程口同一时间只能执行一个任务,要吗上下载程序,要吗和PC的组态软件通讯。编程软件的通信设置你参考一下手册很快就能设定了。
   另外RS指令不能通过编程口读取PC的数据,需要用扩展通讯口。协议设定可以用梯形图也可以用软件设置。

网友C:
楼上两位解释得好。
电脑运行编程软件和PLC通讯,哪怕PLC里面是空白的没有运行程序,也是可以照样通讯无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侧的软件发送参数给PLC,无需使用RS指令,那是直接通过PC上的软件编程改变PLC中的数据寄存器内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PC侧的软件发送参数给PLC,无需使用RS指令,那是直接通过PC上的软件编程改变PLC中的数据寄存器内容吗?
在线监控的时候就可以。

网友E:
PC上用其它通讯软件控制PLC,可以通过PLC扩展的232口,用FX提供的计算机通讯专用协议通讯,在电脑这边按照协议格式发送数据给PLC,就可以对PLC的软元件进行操作,包括读或是写都可以。

网友F:
学习了,跟大家

网友G:
串口的SC09也不需要设置
直接读取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