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8):
第一次用QD77,小弟对于原点有点不明白的地方,希望大大们能指点一下
原点回归方式有好多种
其中有一项是:数据设定型
我查看手册,写的是,如果为数据设定型
那么执行原点回归时,当前的位置就定位为原点。

是否可以理解为,此种方式不需要近点狗
只要执行原点复归指令时,那么当前点就是原点?(原点设定?)
然后通过ABS直线控制方式,就可以运行到自己随意的定位点?

没用过该方式,请明白的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追问

如果上面的操作可行。
那么如果伺服断电后,还需要进行原点复位么?(等同于原点设定么?)
是不是如果安装了电池也就不需要了?

网友A:
数据设定法,是将当前位置设置成原点,只要执行回原点的指令,伺服不会动的,不需要近点狗信号
用这种方法通常都是用绝对定位系统了,断电后数据能保存的,只要回一次原点就可以了,以后不用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设定法,是将当前位置设置成原点,只要执行回原点的指令,伺服不会动的,不需要近点狗信号
用这种方法通常都是用绝对定位系统了,断电后数据能保存的,只要回一次原点就可以了,以后不用回了。
谢谢斑竹大人回答。
该种情况下,如果更换定位模块或者更换伺服电机。(不更换伺服放大器)
是否还是需要原点复位(设定)呢?

网友A:
更换定位模块应该不会有问题,PLC的程序包括模块的参数下载到PLC中,通电后,模块参数会初始化刷新到模块,更换电机会造成伺服报绝对位置丢失,那就要重新回原点
绝对位置控制系统,第一回原点后就不需要再回原点,但当伺服报错出现绝对位置丢失后,就需要再次进行回原点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