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8):
西门子70变频器带上料车负载,在上行启动时偶尔会一启动就自动停一下然后才能启动完成,有时候是停两次才能启动成功,有时候正常启动,表情这个问题很是蹊跷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试一下面板控制行不行。或回复出厂值。

网友B:
是呀,变频器如果没有报故障,自己停机,这应该是外围的问题。由谁发出的控制信号呢?没有交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启动分为两种,DP通讯和端子控制。其中停车联锁比较多,但是PLC和变频器都没有报警。

楼主:
看来只能先查找外围继电器的问题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给定的运行信号段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是PLC控制变频器,就查PLC,或者直接通过变频器监控看通讯的PZD开关量信号是否自己变化。

网友D:
是不是外围给定的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