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8):
假设我是0-4MPA范围的传感器(我是用信号源给定的),对面输入4-20MA给PLC的输入模块。
我用的是用台达的16ES200R(继电型)。我的参数应该怎么设定,是用一个地址用触摸屏给定一个量还是用程序给定一个固定的值

网友A:
用触摸屏设定
可以方便调整的

网友B:
有分别吗?用触摸屏读写PLC的一个变量地址,方便赋值与显示不是方便得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那种我明白。我用触摸屏启动不了,有人告诉我是没写通讯地址。我就用电脑在线测试发现还是不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