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8):
我们设备大概是50V直流电压,电流能在0-28A,求精度高些的钳形表,求分享!!!

网友A:
钳形表一般准确度不高,通常为2.5~5 级。

网友B:
福禄克吧,

网友C:
现在用胜利的6056B交流直流40-400-1000A,不到200元。

网友D:
表的话,我还是觉得福禄克的好

网友E:
好的就福禄克吧

网友F:
福禄克的吧,有点贵,牌子不错

网友G:
要精度,那就是钱不是问题的。福禄克吧。

网友H:
要精度用普通钳形表估计满足不了你
普通钳形表有5%-10%的偏差!

网友I:
首先想到的多是福禄克的,普及率比较高。。。

网友J:
机械表吧  ,,便宜,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万用表串联测呢,会不会准确率高些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不是要买到1000以上的表才好些,看人家说两三百的就是垃圾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关键测电流你还得去串联,麻烦,还涉及到精度问题

网友K:
LEM的钳表,也很好。另外侧直流可以用LEM电流传感器,检测的也很准确。还便宜。

网友L:
测直流电流应该是不能靠钳吧? 就算能测,误差肯定是很大的,因为与导线位置,磁场强弱变化太大了。

网友M:
钳形表是不能测直流电流的。最少我没有见过和听说过。

网友N:
福禄克最专业

网友O:
买好的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关键测电流你还得去串联,麻烦,还涉及到精度问题
 机械的钳形表测电流比福禄克的要好  好不,,,我有福禄克的和机械的  ,,测变频器我都用机械的,,电子的不抗干扰

网友P:
一分钱意分货呀

网友K:
是的,LEM(瑞士的莱姆公司)钳表,交流和直流都能测。他用的是霍尔电流传感器,然后内部芯片对其测试的波形计算处理,交直流电流是自动判别的。不分档位。

网友Q:
福禄克319,交直流电流测量,测变频器输出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