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运算问题。不知道怎么写

楼主(2015-05-28):
假设我是0-4MPA范围的测量器,对面输入4-20MA给PLC的输入模块。
我用的是用台达的16ES200R(继电型)。我的参数应该怎么设定,是用一个地址用触摸屏给定一个量还是用程序给定一个固定的值。

网友A:
语义混乱,驴唇不搭马嘴,到底你想要做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