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8):
高频加热机器,偶尔露电,电的操作工麻麻的。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我找出了原因,没去看结果。只把图片拍出来了,学问低,不知怎样用文字表达出来,不知我看到的是不是漏电的原因。
 注意那个黑点。

网友A:
没有接保护接地吗?感应电也会麻人。

网友B:
看不清你的图片

网友C:
感应头拆装时接触不好时就会漏电的

网友D:
如果更换套管后 问题得到了解决,又没查到其他的情况,则应当是找到了原因。

网友E:
套管上的黑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个问题还是需要预防吧!

网友F:
是长时间过热碳化了吗?

网友G:
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差出来啊,不然会闯祸的。

网友H:
应该是感应电吧  ,,我们库里手动量库时可以看见20多厘米的放电,,手麻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呢个黑洞是击穿造成的。要换整条全换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呢个黑洞是击穿造成的。就是两个大铝盘先有击穿的痕迹凹凸不平后铝片之间造成放电现象。那个履带也要换了。

网友I:
需要换线了

网友J:
更换绝缘管,做接地

网友K:
用摇表检查绝缘,一路路查过去。

网友L:
应该是高频感应电穿过绝缘出来了  感应到机器外壳了

网友M:
是不是那块绝缘不好了

网友N:
设备没有接地

网友O:
这种高频加热应该有线圈吧?外壳一定要加保护接地线,感应电很强的。

网友P:
仔细查查吧!漏点好危险的

网友Q:
先检查接地吧

网友R:
应该做保护接地啊。

网友S:
我们之前单位高频设备都配套绝缘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