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灯不亮,怎么从输入点下手排除故障?

楼主(2015-05-28):
128点带扩展模块的PLC发现1个输出点灯不亮,读出梯形图也看不出这个点受那几个输入点控制的,请教前辈们是用什么方法排查的?

网友A:
这个输出点是控制什么的?是管什么负载的?还是悬空没有接线?楼主会顺藤摸瓜的查找吗?

网友B:
晕菜啦,有程序居然查不出关系

网友C:
只能对程序找问题,根据程序在找输入点排查

网友D:
呵呵;程序里查找对应的触点就可以搜索到了;

网友E:
楼主对这个机器工艺流程还不熟吧!
就算程序看不懂,按照运作步骤找动作条件也可以啊!

网友F:
条件不满足是不会有输出的。1.从运行规程和图纸的设计说明入手,分析都有哪些条件,再看相应的输入条件是否满足。2.在笔记本上打开程序,处于在线监视状态,从那个输出端对应的地址一点点排查。

网友G:
监控看下这个输出点工作需要哪些闭合。

网友H:
这个就是能力问题了,没掌握就是了。。。

网友I:
在程序里找对应点

网友J:
有程序都无法知道关联,那还查什么啊。

网友K:
你好笨啊 ,,有程序了还说找不到,,还要在外部找

网友L:
同志还需努力呀,有程序你都理解不了,监控下看看。

网友M:
没高招,对照程序在运行监控状态下查

网友N:
Ctrl+F试试找找对应的点,然后监控程序看看条件

网友O:
在线监控,什么条件不满足找什么条件,满足条件了灯就亮了!

网友P:
上边接线了吗

网友Q:
连梯形图也看不出,那这个点就是没用的咯。

楼主:
明白了,PLC的平时接触的少,第一次现场读写程序,就是没想起I/O点是对应程序的,主机是128点,那扩展FX2N-48ER的Y0在梯形图中对应是Y080,那FX2N-16EYR的Y0在梯形图中对应是有110了 ,谢谢多位热心人及版主。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上有Y130,怎么多了8个点呢?

网友R:
如果从外围查,不去看程序,根据工艺流程,你就研究下这个点的相关的逻辑输入点是否ON/OF,就可以大体判断了。如果看程序,就先从这个点的线圈,往回倒着查。。。。

网友S:
在程序上查是最方便的

网友T:
如果是程序没问题那就是硬件有问题,试改一下输出点看看!

网友U:
应该是扩展模块上的点吧,好好看程序查出地址在监控分析

网友V:
晒梯形图出来,坛子里肯定有高手能看出来。

网友K:
,就是个简单问题

网友W:
看图纸和工作流程。先在程序找到输出点,反向推倒

楼主:
回复 网友V:
?
Y133是由多个条件满足之后给Y134一个运行信号(Y133其实就个接触器,Y134是给变频器运行信号),现场我不知道 FX2N-16EYR Y3对应梯形图中的Y133

网友X:
可以改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X:

网友Y:
现在程序监控看看是不是确定输出点有输出,然后在去查找问题的原因吧

网友Z:
用西门子的话是可以用交叉参考看出来的

网友AA(2015-07-13):
1.在程序里找使能出入点。
2.也可能输出点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