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解决了

楼主(2015-05-28):
我们单位设计生产的纽扣激光打标设备上主轴电机1.5KW,由变频器驱动,主电机不开时候,打标机很正常,一开主电机,打标机上的扫描振镜受到了干扰,打直线结果变成波浪型了——设备接地良好,给扫描振镜供电的开关电源前加单相三节的滤波器,没有效果。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也看到过论坛朋友们对故障解决办法,在淘宝上买了个49*32*19的铁氧体磁环,变频器输出端三相线在磁环上绕了8圈,开机一试,干扰彻底解决了,拆了地线也没有问题《有的客户那里根本没有接地条件》唉--总算解决了这一困扰很久的难题——————

网友A:
用磁环解决干扰问题的确有效!
以前在电子厂这个是首选抗干扰方案!

网友B:
这方法不错,实用,有效。

网友C:
绕八圈,够狠的。。。

网友D:
哦  不知道啊  ,,学习了

网友E:
这个是比较行之有效的啊。

网友F: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变频器引起的干扰

网友G:
磁环,伺服的脉冲信号用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如果选择内径小的磁环套进去刚好,根本没有效果,选择内径大一点,多绕几圈,效果很好!

网友H:
恭喜楼主,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I: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J:
我最狠才绕五圈,楼主厉害。我这边主要变频器干扰伺服和步进驱动器。

网友K:
主电路加个电抗器也好了。

网友L:
这个方法还是经常用的啊

网友M:
一般绕二三圈就可以了吧,你是三根线一起绕的,还是单根单根绕的。

楼主:
因为电机功率不大,采用得是三芯一平方的线。是三跟一起绕的。

网友N:
这帖子,太有意义了,我觉得我肯定有一天会碰到相同问题,所以手抄下来保存了

网友O:
解决变频器干扰问题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谢楼主分享!

网友P:
变频器的输出加铁氧体磁环,绕几圈就可以降噪。这个真的管用。磁环成宝贝了。结果逮哪哪用,搞得到处都是磁环了,基本的EMC安装规范也不遵守了。这怎么行?所以,正确的安装规范还是要的,磁环不要搞成必备外围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变频器的输出加铁氧体磁环,绕几圈就可以降噪。这个真的管用。磁环成宝贝了。结果逮哪哪用,搞得到处都是磁环了,基本的EMC安装规范也不遵守了。这怎么行?所以,正确的安装规范还是要的,磁环不要搞成必备外围元件了。
规范要遵守,但现场能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铁氧磁环是最经济有效的办法,加电抗器,滤波器成本不低,电路更加复杂,安装位置都成问题……

网友Q:
小功率可以这样用  大功率大伙有什么经验么

网友R:
引用 网友C:
绕八圈,够狠的。。。
如果是大电机,你绕八圈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Q:
小功率可以这样用  大功率大伙有什么经验么
动力柜里加防谐波电抗器。

网友P:
回复 网友R:
大功率的,也是这种磁环,中间的孔有大的,电缆穿芯而过,不绕。这要求它的铁芯导磁率必须足够高,否则不管用了。有进口货,贼贵。但告诉你用不着绕,穿芯过即可。

网友P:
大功率的还是小功率的,还有一种比磁环更好的降噪元件,叫 “无线电干扰滤波器” 。比较贵。磁环相对便宜。

网友S:
这个绕多了会不会像电感一样对变频器有无影响呢

网友T:
应该叫电抗吧。对吗

网友U:
在淘宝上买了个49*32*19的铁氧体磁环,变频器输出端三相线在磁环上绕了8圈
这个好,谢谢分享

网友V:
学习了啊  这个办法好啊

网友W:
好办法,                                学习了

网友X(2015-06-30):
绕的圈数怎么计算的,
还当电感一样对待测量?

网友Y:
当时也有遇到过变频器干扰问题,俺们想没想,换了个三菱的变频器没问题了,呵呵,早知道也加磁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