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8):
S7-1200的CPU,到I0.0和I0.3的线已经拆掉。
用24V+短接I0.0时,只有I0.0指示灯亮。
用24V+短接I0.3时,I0.0、I0.3指示灯都亮。

大家分析这是内部什么元件坏掉了?

网友A:
内部的光藕电路击穿相连?使用电脑联机在线监控一下是不是两个点同时接通?再试一下别的输入点呢?

网友B:
内部这两个点短路了?
搞个程序试试看!

网友C:
肯定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D:
S7-1200质量这么差?

网友E:
有多余的输入点不?把I0.3换个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指示灯亮 同时程序也接通 ,

指示灯和程序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试过了,为什么I0.0接通一个   I0.3时,却两个点都接通。

楼主:
下午换过了 ,只是想分析一下是什么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硬件上的问题;

当然是硬件问题。版主老说实话!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2011年的,头一次见到1200坏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