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PLC资料里给的案例,梯形图好像不对哦,

楼主(2015-05-28):
(无正文)

楼主:
这个计时器,不是线圈断电后,就自动清零吗?不就相当于一个点控开关,电动机1其实不是转10MIN,我书读的少,不要骗我

网友A:
程序概念是对的,只是计时器时间与题目不符而已,时间设置不对而已,

网友B:
貌似程序和时间都是对的吧,没看出来什么问题,楼主的疑问在哪里?

网友C:
X0启动,第一台电机启动Y1,经过T0,600S(也就是十分钟)后,Y1停止,第二台电机启动Y2,再经过T1,1200S(也就是二十分钟)后,Y2停止。

网友D: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啊。时间对不对得看时基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自己输入梯形图时实际第一台电动机一直在ON状态,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问题的,我自己输入梯形图时,第一台电动机一直在ON状态啊,第二台还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间怎么不对?

网友C:
回复 楼主:
监控看下,TO常闭不断开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会断开一瞬间的,10分钟后就断开了,你分析下程序哦,那个T0的常闭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看监控?

网友E:
这种程序本来就有问题,经常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这就是那种所说的振荡电路,但实际会常常出错,无法接通。
这种电路最好是把第三步的 ANI T0  改成 ANI Y2.
就是由于这种电路,往往在实际应用中,让你无法找到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种程序本来就有问题,经常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这就是那种所说的振荡电路,但实际会常常出错,无法接通。
这种电路最好是把第三步的 ANI T0  改成 ANI Y2.
就是由于这种电路,往往在实际应用中,让你无法找到原因。
说的极是,这里涉及到一个扫描周期的问题!

网友F:
不知程序是仿真运行的,还是PLC运行的,或者是控制了实际的电路;
试验时,X0是接通后 就断开的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电脑连上PLC,点读出程序,再点在线监控就行了。

网友G:
y1 每10分钟断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H:
这是个错误的例子........
y1运行10分钟后,Y2吸合,然后下一个扫描周期Y1才能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就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I:
14楼的疑问注意了?
第n周期:y1通——T0非通——Y1通
        Y1通——T0(10min)延时到
        T0通——T1非通——Y2通
        Y2通——T1计时
第n+1周期:
        Y1通——T0非断——Y1断
        Y1断——T0复位
        Y2通——T1非通——Y2通
       。。。。。。。
第n+2周期:
        X0断,y1断——t0非通——y1断
怎么会成了振荡电路?除非x0没有断开。

网友J:
t0~t199的单位都是100ms,就是说t6000的话就是6000ms,也就是10分钟了。所以时间没有错啊

网友K:
这个程序确实存在问题,这是程序扫描顺序问题。

网友L:
这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这么几行程序,扫描周期也就零点几毫秒,根本不影响程序本意的效果。楼主所说的第一个电机一直通电,我想你X0用的不是不带自锁的按钮造成的,或是楼主只是仿真,X0置1后没有复位。

网友M:
程序没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这种程序本来就有问题,经常出现不稳定的情况,这就是那种所说的振荡电路,但实际会常常出错,无法接通。
这种电路最好是把第三步的 ANI T0  改成 ANI Y2.
就是由于这种电路,往往在实际应用中,让你无法找到原因。
这个程序,谁家的PLC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