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楼主(2015-05-28):
电脑上输入的数据可以传送的PLC,但传送不到变频器,是怎么回事,研究一整天了,求各路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那你的PLC和变频器之间是通过哪种方式联系的呢?

网友B:
可能变频器的通讯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C:
PLC到变频的通讯没设置好,比如波特率,站号。

网友D:
  通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