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2015-05-28):
一设备称量系统,变送器上有数字显示,查看模拟量输入模块也有数据显示,但操作界面上却显示为0,搞不懂,求各路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好不好看到操作界面的程序,看这个数据显示对应的地址是什么,再看这个地址在PLC中的数据是多少,这样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