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LSV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5-05-29):
我想调出Y0口的当前脉冲数,
为什么运行时D199内容是0

网友A:
上面一行取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掉那一行还是不行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B:
使用PLSV指令时,D8340好像是不计数的吧

网友A:
你改用DRVI指令,我都是用这个指令

网友C:
是3系列的plc吧,m8000后面那个y0去掉,不能让y0持续接通,或是去掉390步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