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5-05-29):
怎么样才能把继电器输出的改成晶体管输出

网友A:
继电器的成本比晶体管高,为何改?

网友B:
拆开把继电器拆掉加光耦、三极管,我改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楼主强

网友D:
没必要改吧!继电器可以用交流和直流更好啊!

网友E:
改了可以用脉冲输出

网友F:
没改过,没必要,想要什么样的就选择什么样的买就好了,麻烦

网友G: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晶体管的贵些吧

网友H:
为什么要改啊?为了做脉冲?

网友I:
没必要该呀

网友J:
动手能力好的话是可以改的,就这一点而言我所知道的信捷做的比较好,它有RT输出型的,就是Y0.Y1是晶体管,其他是继电器

网友K:
改PLC做什么? 继电器的可以代替晶体管输出用啊

网友L:
如果是新的还是不要打这种主意;
旧的你就拆了乱搞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