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为何不能调用PLC内部寄存器

楼主(2015-05-29):
如题 本人刚刚接触PLC和人机 希望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遇到问题:
我使用的是台达人机B07S411和台达PLC 20EX00T2 链接好通信线后 发现触摸屏可以控制PLC输出动作
但是触摸屏没法控制调用PLC的内部寄存器 比如 PLC程序写成
然后用触摸屏给M0闭合 但是过了4秒 Y0 也没有动作 但是如果在触摸屏上加个 触发Y0的设on 按钮 按下后按钮 Y0是有输出的 不知是怎么回事 求解答

网友A:
触摸屏上的M0对应的触摸按键,有自锁功能了没有?是不是设置了M0的按键,一松手就不导通了?

网友B:
触屏按钮你选择了什么条件式。

网友C:
如果是m0的闭合达到了4秒以上,y0应该有输出。触屏这是基本功能。建议你在触屏上弄个m0的指示,观察m0的状态再下结论。t0的状态也加上,这样就能找到是哪个部分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 我也试过了 加了M0和T0的状态显示,结果是M0有状态但是T0始终是无状态,超过了定时时间也未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加了M0和T0的状态显示在触摸屏上,但结果是M0显示闭合但是过了定时器的预设时间,T0也没有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设on 交替 保持都试过了 也用状态指示灯做显示 结果是Mo显示导通 但过了定时器的预设时间T0还是没有状态

网友D:
可能的情况:
1、M0被系统占用了,换成M100试下;
2、你M0设成按住保持型了,那样只有你按住4秒以上才能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换了M100可是还是不好用 我这个触摸屏跟PLC的通行设置有问题么

网友D:
PLC是在运行状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PLC在运行状态 我用一个交替按钮写入地址是Y0 PLC上的Y0指示灯会随着触摸屏按钮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D:
那说明通讯上了;
把M0也设成交替的试一下;

网友C:
首先你用m0控制y0,然后再用其他的定时器用m0控制试试吧。因为从你的描述来看m0和y0都受控,只有t0不受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怪就怪在 我用M0控制不了Y0 只能用Y0 控制Y0
M0 只能在触摸屏上看出M0 动作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过了 我把每一种按钮触发方式都试过了 可就是触发不了Y0 动作 触摸屏用M0控制Y0 也控制不了 只有在Y0控制Y0 才动作

网友D:
屏上做个T0的显示数据,看T0有没有计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怪就怪在 我用M0控制不了Y0 只能用Y0 控制Y0
M0 只能在触摸屏上看出M0 动作状态
确实怪。不过plc的程序你改变了吗?plc可以m0--------------------------y0,这样点一下m0,就可以输出一下y0.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何在屏上做数据显示那?加个数字显示么?地址写哪里 直接写T0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程序上我已经改过了 M0常开输出Y0线圈,但是PLC上模拟运行都好用 就是连接上触摸屏就不好使了

网友E: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用的就是台达B10S41的触摸屏,12SE的台达PLC,第一次接触,都是自己拿手册和看视频琢磨透的!看到你那个通信设置界面的参数设置,我也想起自己当初就犯过你这样的错误!当初PLC跟触摸屏通信时,用的是RS485通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用485通讯,D+,D-两根线就可以搞定,232通信接线麻烦),接好线后发现点击触摸屏按钮就是没法实现空能,最后自己重新检查设置的参数,发现就是通信参数设置错误了,楼主你应该用的是485通讯,通信设置里也要选择RS485!个人经验,希望能对你有用!图片就是台达对应系列触摸屏的通讯端口说明,可以参考一下!B系列411的貌似没有COM3端口,我用的B10S411就没有!

网友F:
COM2是485通讯

楼主(2015-07-09):
回复 网友E: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G(2015-08-09):
不知19楼的方法是否可以。
还未用过实际的触摸屏,感觉3楼的方法实用。

网友H(2015-10-02):
楼主指导下,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还没解决

网友H:
我的是台达人机和三菱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