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限幅

楼主(2015-05-29):
西门子MM440 变频器,控制风机。和风压形成回馈系统,4-20MA 控制。风机从0赫兹开始启动时,到12赫兹,显示一下A0501 ,然后大概2秒后,继续涨到20赫兹,然后涨到设定风压值。一般涨到40赫兹,这正常吗。

网友A:
观察电流变化是否正常?电流超了会限幅。

网友B:
这个正常呀。风机在启动后,加速调节过程,就有可能会冲击电流限幅值。如果不放心,可以将启动的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延长1倍、2倍...,就可以比较平滑的启动加速了。

对于MM440:

第一,风机控制要选择P1300 = 2 ;变转矩特性;
第二,启动P1350 = 1 软启动;

风机是大惯性负载,所以太短的启动过程,就会出现电流限幅问题。这个是正常的。如果不想他限幅冲击,就需要延长启动过长的时间,这牺牲的速度变化过程,获得的是速度和电流的平顺。自己去找它的平衡点。

网友C:
把时间延长点吧

网友D:
要在加速时间和电流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