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V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5-05-29):
这样三个PLSV的指令一起用可以吗?为什么运行之后Y都没有输出?

网友A:
在FX1N好象只能用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FX3U

网友B:
你这3个指令是对应不同的点,可以同时执行的

网友C:
可以同时执行的,运行的时候没输出,可能是你前面的条件不满足

网友D:
FX3U每个通道可以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