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9):
如何测量驱动光耦A3120的好坏?

网友A:
一般维修直接用代换的方法,网上好像有专门测试光耦的工具,

网友B:
加17V电源,输入加脉冲信号,测输出有电压则正常

网友C:
楼上正确

网友D:
要离线测试?

在线测试呢?

你的分,我是拿不到的。

就是问题说的不清,题目有点大,延伸出去变成,光耦怎么测试了。哈哈

网友E:
上电不就知道了,看来楼主是把光耦全部换掉,但还是老问题,所以到这里来提问了表情,1,选择正品渠道,便宜没好货,2,那就是楼上说的加电源加脉冲信号了

网友F:
二楼的方法可行的。看来楼主买了新的换上,不能确定其好不好吧。

网友G:
质量问题确实扰人!前几天修台变频器,拆掉模块、屏蔽报警,上电运行。一会儿REE1、ERR3、ERR9,搞来搞去才发现,换上去的7840光耦不稳定,一会儿正常、一会儿“迷糊”。没办法在其他板上拆一个焊上,才正常。看来元件质量问题才是最要命的呀!

网友H:
上电测试吧!

网友I:
一般都是用一楼的方面直接,试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一般用二极管档量和别的是不是一样来大概判断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质量问题确实扰人!前几天修台变频器,拆掉模块、屏蔽报警,上电运行。一会儿REE1、ERR3、ERR9,搞来搞去才发现,换上去的7840光耦不稳定,一会儿正常、一会儿“迷糊”。没办法在其他板上拆一个焊上,才正常。看来元件质量问题才是最要命的呀!
见过“千里换电容”的吗?设备出问题啦,老大坐飞机过去,给人换了一颗电容,好了

网友K:
以前面修过一台小变频,用302V光耦,连着换了三个光耦才行,搞得我换第二个的时候就怀疑自己的判断了,最后量了一下光耦前端,才有信心接着换!!!!所以买芯片还是找到一家信得过的店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