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9):
   在箱变设计中涉及到变压器、电压互感器以及并联电容器用熔断器的选择。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保护电力变压器的熔断器:?
   熔断器的时间-电流特性曲线应位于变压器涌流特性??A??的右侧,变压器涌流可取变压器满载电流的10-12 倍,持续时间为 0.1s。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应选择超过变压器的满载电流,即等于变压器的允许过载电流,该过载电流必须考虑到三相不平衡和分接切换等因素引起的电流增加。?
   如果熔断器安装在一个封闭的箱内,则选择额定电流还需进一步增加,以保证熔断器在封闭箱内不超过规定的温升界线。如果熔断器安装在周围空气温度可能超过正常使用条件的场所,则选择额定电流也应进一步增加。存在故障电流较高的场所,应选择后备熔断器,一般考虑选择熔断器的最小开断电流应为变压器额定电流的 4-8 倍。?
   保护电压互感器的熔断器:保护电压互感器的熔断器主要用来作为隔离装置,将故障的电压互感器从电力系统中隔离出来。熔断器的选择只限于它能承受电压互感器的励磁冲击电流,由于电压互感器一、二次侧电流很小,因此保护电压互感器的熔断器的熔体额定电流一般为 0.5A。
   保护并联电容器的熔断器:通常电容器应能在 1.3 倍额定电流下连续运行,考虑到电容器电容允许达到 1.1 倍额定电容,故电容器中最大允许电流可达到:1.3X1.1=1.43 倍额定电流。故熔断器的熔体额定电流一般取为电容器额定电流的 1.43 倍。GB50053-94《1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规定:单台高压电容器应设置专用熔断器作为电容器内部故障保护,熔丝额定电流宜为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5-2.0倍。?
   GB50227-95《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规定,电容器保护使用的熔断器,宜采用喷射式熔断器。熔断器的熔丝额定电流选择,不应小于电容器额定电流的 1.43 倍,并不宜大于额定电流的 1.55 倍。?
使用注意事项:?
1.带有撞击器或指示器的熔断器要注意其安装方向。?
2.在三相回路中一相或二相的熔断件已动作,除非确切知道没有过电流通过未动作的熔断器外,应更换所有三个熔断件。?
3.熔断器必须在切断电源后,才允许更换,熔断器不允许用来切换空载线路。?
4.保护电压互感器的熔断器,由于熔体特别细,对电晕作用敏感,尤其是 1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压互感器,这种电晕放电作用使熔体在几个月或几年内腐蚀,最终导致熔断器动作,如果能确保熔断器底座远离接地的金属框架,则这种可能性就可大大降低,尤其应避免在熔断器底座附近使用法兰套管。

网友A:
熔断器目前除了高压回路、晶体管控制(需要快融)等,其余最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