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探头 型号18B20

楼主(2015-05-29):
几个温控探头 都挤在一起了。。拉也拉不出 小弟想请教下用什么方法可以确认几个温控探头

网友A:
看有多少线啊 ,,在量电阻啊  ,,看有几组是通的啊

网友B:
楼主问的是否是达拉斯半导体公司的DS18B20单总线温度探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

网友B:
在PC上看不出测点分布?一个DS18B20就三根引线,排除供电及接地,有几根数据线就有几个点了,但怕的是安装时把总线连在元件端的根部(即挤在一起的下边)使数据线都数不了,这只有找原来安装的资料了。

网友C(2015-07-01):
4楼讲的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