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上面仿真PLSV指令,为什么 没输出?

楼主(2015-05-29):
设定的型号是FX3U系列的,为什么Y4没输出?

网友A:
有些指令不支持仿真,先查看下

网友B:
这个指令是不支持仿真的,需要实际的PLC测试。

网友C:
仿真对这个指令无效的。直接用PLC试机看看吧。

网友D:
手册要好好看,仔细看

网友E:
模拟量和脉冲不能仿真,仿真不是万能的,任何指令都可以仿真的话,不用买plc都可以学好了

网友F:
这么多都说了
楼主应该相信了吧!
仿真有好些都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