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的驱动波形和电源开关管的震荡波形

楼主(2015-05-29):
三肯变频器的驱动波形和电源开关管K2225的震荡波形

网友A:
你那是自己震荡的开关管吧

网友B:
为什么要看波形?老兄

网友C:
经常玩住示波器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D:
开关管的波形不对,是自激振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机上测的,这型号的都这样,芯片采用m51996

网友D:
应该是这样子的呀,不过随着电压升高,开通时间会减小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怎么没碰到像你这种样子的,数字示波器?

网友D:
回复 楼主:
leCory的,你是测得开关管DS的波形吗?看不到开通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GS波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触发的波形?那么可能接地没有接好吧,驱动都是PWM波,不可能有震荡的。

网友E:
震荡的是电源的波形。

网友F(2016-01-09):
回复 网友D:
这是BE极的波型吗?为什么会有振玲?

网友G:
电源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