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9):
假如说我们设定好了参数让Q0.1输出一定数量的高速脉冲,好,现在开始输出脉冲,那么程序是继续往下执行,还是等脉冲输出完以后再往下执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程序是继续往下执行

网友B:
CPU的扫描时间是几毫秒,而输出的脉冲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是几十秒或者几分钟,那么这几十秒到几分钟的时间里,CPU就无所事事睡大觉吗?当然不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仍然扫描程序并执行需要输出的结果。

网友C:
看下基本的原理,顺序执行的。

网友D:
虽然实际是顺序执行,但是你可以把plc当并行输出,因为运行速度很快

网友E:
高速脉冲输出是中断执行的,PLC永远都是循环扫描执行

网友F:
学习了,涨姿势了

网友G:
赞同2楼的说法,高速输出与循环扫描各走各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G:
高速脉冲和扫描是各走各的,但是你要说执行的话,那就看你程序的转换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