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电机的原理

楼主(2015-05-29):
以前没怎么用过刹车电机,最近调试同事的设备时用到刹车电机,而且还在这上面栽跟头了,现在总算明白它的原理和如何使用了
原理:在刹车马达的尾部有一个电磁抱刹,当电机通电时,它也通电吸合,这时它对电机不制动;当电机断电时它也断电,抱刹在弹簧的作用下刹住电机。
简单地说,你要让马达工作的时候要给马达刹车线通电,让它停止工作的时候,就让刹车线失电。

网友A:
是的,很多刹车线圈还是直流线圈,需要从异步马达的接线盒取交流电整流后供电使用,整流块就放置在接线盒内部。

网友B:
工厂有这样的设备用到,简单实用

网友C:
锥形电机的抱闸不用线圈,通电前弹簧将刹车片连同电机转子轴向推向一边,转子抱死,通电后由于磁场作用转子吸到定子中心刹车片脱离转子旋转。

网友D:
升降机用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一般都是用在上下机构上面,为了防止静止时的重力作用下滑

网友E:
这样才能保证断电情况能抱住电机轴,确保安全,上次厂区里面一个公司也是这样的电机,整流桥坏了,换上普通的桥堆坚持两三天就坏了,换原厂的一点事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锥形电机的抱闸不用线圈,通电前弹簧将刹车片连同电机转子轴向推向一边,转子抱死,通电后由于磁场作用转子吸到定子中心刹车片脱离转子旋转。
这种简单,只是调节刹车盘,有时费劲

网友G:
这种电机我用过9年啦刹车里面的有个花键套用久了会裂而且过段时间要调整刹车线圈跟咸铁的距离

网友H:
行车上用的较多

网友I:
同志们,正好我遇到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我这个电机是30kw的,后面散热风扇前面那个地方带刹车的,带一个减速机,带动一个搅拌罐,但是空载能刹住车,但是带2吨以上的料就刹不住,问问大家,这个面对面摩擦式的不行,还是没调节好,还是咋回事呢。最大带7吨的料,锥形搅拌罐

网友J:
学习了,以前见过,但不知道它叫刹车电机

网友K:
回复 网友E: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2个二极管,2个压敏电阻,造一个更好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同志们,正好我遇到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我这个电机是30kw的,后面散热风扇前面那个地方带刹车的,带一个减速机,带动一个搅拌罐,但是空载能刹住车,但是带2吨以上的料就刹不住,问问大家,这个面对面摩擦式的不行,还是没调节好,还是咋回事呢。最大带7吨的料,锥形搅拌罐
我靠:你不知道惯性的呀?
这个你首先用变频器刹车(没有变频器用直流刹车,就是做一个直流电源在停车时给电机绕组通电,等电机完全停止转动再释放机械刹车)

网友M:
一般行吊上用的都是这种电机,锥形转子,调松紧度很重要

网友N:
我们电缆卷盘上的全是带刹车的电机,,,刹车线圈电压DC99V,,

楼主:
电压还真不小,我用的24v的,不小心电到只会麻麻的

网友O:
这种抱闸电机很常见了

网友P:
这种就是工地上的升降机用的,结构简单,好使!

网友A:
回复 网友I:
有刹车摩擦片的,看一下是不是进油导致打滑,或者摩擦片磨损需要更换了。
简单的说就是马达自身的刹车机构出了问题,需要大卸八块进行修理。

网友I:
我这个刹车380v的线圈,我刹车是电机减速到0,然后刹车的呢
或者5hz点动,然后刹车呢,没有很大的惯性 啊。没有油管,就是电磁刹车。

网友C:
用砂纸打磨下刹车片。

网友Q:
刹车电机倒是用过不少,去年还给人下过刹车抱闸线圈呢。

网友R:
用过较多,380整流后给线圈 。

网友S:
小点的制动电机一般都是从电机接线盒U相和中性点取制动电源!然后简单的整流供制动线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