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9):
广州数控DA98A-10,一开机2号报警,光耦短接也不管用,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坏了,请教一下

网友A: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B:
这两年修了不少DA98系列的驱动器,有些经验,Err-2报警是主电路过压。这个警有些综合的意思,并不是短接U3的输出脚就能屏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板上有两个绿色的灯都不亮,好像短路了一样,有一个100欧的电阻,取掉以后,继电器吸合,但还是一上电报2号警,别人说电阻有问题,但我已经那一块全量过了,而且我拆下来量的,二极管,三极管电阻,有些我已经换过新的,还是不行,请教一下高手,你们碰都这问题,都怎么修好的????万分感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C:
楼主应该说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8-05-30):
短接U3输出脚是可以屏蔽ERR2报警

网友E:
原因说下,‘不然有头无尾

网友F:
   不正常,不正常,非常的不正常,原因都没说出来,有一班喷子会骂人的,怎么今天就不跳出来呢?悲哀啊,悲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原因说下,‘不然有头无尾
哈哈息怒。楼主13年注册,15年发帖此帖,18年没有登录。然后有人18年回个帖,请楼主出来,楼主估计都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