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9):
常看到朋友们在修理开关电源时碰到怀疑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而又没有把握确定的时候很苦恼,今特意把我自己制作的测试仪奉献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可以制作,电路图如下:

楼主:
原理简述:R1,R3,R5等构成BG1,BG2偏置电路,电源接通时,BG2在R1提供的正向导通偏置电压作用下进入饱和导通状态,其E极电流经R4反馈到BG1 B极,在正反馈的作用下,BG1也导通,电源经R1,BG1 C.E极对振荡定时电容C2充电,同时因BG1导通,BG2 B极电位下降,BG2进入截止状态,BG1失去R4提供的正反馈电流而截止,此时定时电容C2通过定时电阻R2进行对地放电,C2两端(即BG1 E极)电压降低,BG1 C极(即BG2 B极)电压慢慢升高,当C2基本放电结束时,BG2再次进入导通状态,而进入下一个循环。W1的阻值大小决定反馈量的大小,从而决定振荡器是否起振,当起振时,R5两端压降增大,经D1单运放反相输入端2脚电位低于正向输入端3脚电位时,其输出脚6有高电平输出,D2点亮,反之,D2熄灭。调试方法:1.BG1,BG2的放大倍数应不小于100,运放采用LM741,开关K暂时不接通,将毫安表串于开关处,电流应不大于10MA,否则,电路焊接或元器件有问题。2:将毫安表串接在R5回路中,调节W1,使BG2 C极电流从0.几上升到1.几毫安,说明振荡器已起振,如电流始终很小而且不变化,说明振荡管放大倍数太小或质量不佳或C2有问题。3:起振后再慢慢调节W2,使D2刚好点亮,然后取一只好的开关变压器,将测试夹接在变压器初级线圈上,用导线在变压器磁性上饶2匝,并将其短接,模拟线圈短路,此时振荡器应停振(D2不亮),由于被测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不相等,故W1,W2不要接成固定电阻,每次测试前,打开开关,D2应点亮,短接2个夹子,D2应熄灭,否则进行校验后才可以测试。这个是我以前修电视机测试行输出变压器常用的工具,基本没有误判过,非常好用,灵敏度极高,就是制作时调试花点时间。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网友A:
以前买的高压包测试仪,拿来测开关变压器,也有效果。

网友B:
   有空制作一个试试,应该大部分都有效果吧

网友C:
蛮好的,思路,顶了。

网友D:
大师,我按照您的电路图做了一个,但是 "2:将毫安表串接在R5回路中,调节W1,使BG2 C极电流从0.几上升到1.几毫安" ,我怎么调都一直是0.5MA,换了几个22NF电容和几个9014三极管(放大倍数在200多)都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指点下,但是现在能测开关变压器,在变压器上面绕一圈,短路下指示灯就灭了

楼主:
可以更换W1的阻值,不要死搬图纸上的阻值,可以代换试验,模拟变压器短路,D2熄灭,说明制作成功了。还有,你那个集成电路测试仪是不是测试逻辑电路的,我也买了一个,
TSH-06F?,谈谈使用效果(逻辑电路测试仪)

网友E:
好帖要顶,马上也按楼主的图做个学习一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型号是的,主要是测试74系列,40系列,运放,还有三极管,4脚光耦,稳压二极管,uln2003,75176等,有个别型号自动识别不太好用,比如74hc14,会显示74hc14和40106?忘了,cd4011识别出来是cd4011和4071两种,但输入4011测试是好的,而输入4071显示坏的,我买了10个74hc595,测出来是坏的,但装在板子上能用,拆机的74hc595就显示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买的芯片性能不好,有一次测lm324是好的,但装在板子上时不时不行,除此之外,大部分功能还是挺好用的,可以区分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可控硅,脚位排列,我主要用来测那些型号被磨掉的,不然有些东西没法维修,放在维修桌旁当个辅助工具挺不错

网友D:
回复 楼主:
非常好用,今天测了一个有点发烫,除了5V以外其他各路电压偏高的开关变压器,一接上指示灯就灭了,换了一个开关变压器就好了,呵呵
应该加分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这个测试仪灵敏度极高,基本上不会误判断,祝贺你制作成功。

网友F:
这个有时间做个试下看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以前为了测试高压包的好坏,我曾经做过几个测试仪,灵敏度一般都不高,而且容易误判,最好的一个就是模拟行输出振荡电路而制作的,误判率是很低,但是碰到严重短路的高压包很容易把行管击穿(不增加保护电路的话),还不安全。

网友G:
其它运放能不能替换LM741,手头只有TL082 TL072 LM358……

网友H(2016-06-18):
关于校准,有点不明白。
校准时,是要用一个保证好的变压器么?校准好后,再测试被测变压器?校准用的变压器是否一定要和被测变压器同型号?型号不同,校准还有意义么?

网友I:
那两个三极管振荡电路,可不可以用运放代替?

网友J:
有时间做一个,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K:
回复 网友H:
我也是这样理解,开关电源变压器我测过电感量跨度相当大,大的几十mH小的100uH,这样给检测带来很大难度。维修时大多时候无另一只对比,我曾想过用LC谐振来测(LC电路非常简单),做试验发现检测一匝短路时L上的电压降了一半(多几匝短路更明显,但试验只能按一匝短路来做)按理也算明显变化了,如果有对比瞬间判断坏的。可是对于上百倍变化的电感量,这一半又显得无足轻重,总之是难。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这样理解,开关电源变压器我测过电感量跨度相当大,大的几十mH小的100uH,这样给检测带来很大难度。维修时大多时候无另一只对比,我曾想过用LC谐振来测(LC电路非常简单),做试验发现检测一匝短路时L上的电压降了一半(多几匝短路更明显,但试验只能按一匝短路来做)按理也算明显变化了,如果有对比瞬间判断坏的。可是对于上百倍变化的电感量,这一半又显得无足轻重,总之是难。
哈哈,你理解我的意思了。

网友K:
这是我前段时间做的试验,其实想法与楼主不谋而合,我这个如果是配合电感表,先测出电感量计算出电感上的理论电压值,然后与实际值比较,因为一匝短路会差一半,很明显的变化,这样该可以判断。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是我前段时间做的试验,其实想法与楼主不谋而合,我这个如果是配合电感表,先测出电感量计算出电感上的理论电压值,然后与实际值比较,因为一匝短路会差一半,很明显的变化,这样该可以判断。
变压器有短路,Q值应该也有明显降低,而且不分型号(也就不分不同初级参数)。

网友L:
最直接的办法上数字电桥测量,电感量与Q值与正常值相差很多。

网友M:
看了这个帖子,感觉自己弱爆啦!楼主很牛X,不过目前我还是很少遇到变压器坏的

网友N(2016-12-15):
C6是100微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N:
如果采用电池供电,不装也没关系,此电容为100uf/16v

网友O(2017-04-30):
按照楼主的电路做了一个,打开开关灯就一直亮,调哪个电阻都不好

网友P(2017-12-07):
回复 楼主:
不错,我也做过。调试要精细。

网友Q(2020-03-08):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这样理解,开关电源变压器我测过电感量跨度相当大,大的几十mH小的100uH,这样给检测带来很大难度。维修时大多时候无另一只对比,我曾想过用LC谐振来测(LC电路非常简单),做试验发现检测一匝短路时L上的电压降了一半(多几匝短路更明显,但试验只能按一匝短路来做)按理也算明显变化了,如果有对比瞬间判断坏的。可是对于上百倍变化的电感量,这一半又显得无足轻重,总之是难。
我在你家买过这种的,高质量,要配合示波器用。还有就是高压绝缘这种不能测。

网友R(2022-09-29):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师傅c3和c1是连接在一起吗?看不清还是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