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9):
海泰克PWS6A00T触摸屏如何与三菱PLC通讯线制作,知道的前辈发个图参考下。

网友A:
Fx系列的一种解法
2,1,7,4,3接屏的1,6,4,9,5
触摸屏手册有清楚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B:
25pin的接口与PLC相连;
方便的话还是找代理商要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