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9):
以前一化工厂上了一台90KW离心水泵,星三角方式,调试那天每次由星接转角接时配电盘DW开关就被顶开,电工查了好几天也没找出原因,怀疑是电机的问题,只好把电机厂家的技术人员找了来,结果也是一头雾水,最后把DW开关换了个2000A的总算解决了。其实问题的根源没有搞清楚,水泵是通过PVC管将卤水垂直提升到20米高的塔上,由于卤水的比重大星接时电机达不到额定转速或者离额定转速相差很大,造成角接时过大的电流冲击,所以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采用星三角启动方式,如果所带负荷在星接时并不能通过延长启动时间而使电机达到或接近额定转速,就必须采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或者是变频器软启动之类的。

网友A:
谢谢分享  还没弄过那么大的星三角

网友B:
觉得分析得有理。

网友C:
有道理,启动方式选择很重要。

网友D:
空载可以,带重负荷就不行?

网友E:
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有没有试过在管路上装个大的止回阀,减低电机启动时的负载。

网友H:
星三角启动属降压启动,是以牺牲功率为代价换取降低启动电流来实现的,一般在启动时负载轻、运行时负载重的情况下可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I:
学习了   我不明白90KW电机带载启动,,设计方是怎么想的

网友J:
现场经验介绍,有现象、有分析;特支持一下,加1分!
各位还可以就所述现象,发表自己的意见。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弱弱地问一下版主,这样的分析对吗?你就给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星三角启动属降压启动,是以牺牲功率为代价换取降低启动电流来实现的,一般在启动时负载轻、运行时负载重的情况下可采用星三角启动.
多数情况下存在一个误区,例如惯性很大的风机启动时负荷重运行时反而轻,然而通过延长启动时间可以使电机达到或接近额定转速,所以可以采用星三角方式。当然可靠的做法就像你说的。

网友L:
现实中还没见过自耦变压器启动的线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试过在管路上装个大的止回阀,减低电机启动时的负载。
250千瓦我们都用星三角也没问题
顶空开碰见控制线路有问题的不少,楼主这种情况还没碰见过,很想知道有没有止回阀。。

网友N:
星-三角启动的原则就是先让电机空载启动,然后再去加负荷。

网友O:
对重载启动对设备都不好,最好启动完再加载。

网友P:
如是重载,星三角启动很困难,一般都用自藕变压器启动。

网友Q:
负载功率太大,启动方式改变为自藕变压器启动保险一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弱弱地问一下版主,这样的分析对吗?你就给加分

   之所以给分,是因为作出了分析,并给出了一种可能的原因,对遇到的现象作出了解释;
   在故障处理中,事前的分析、或工作完毕后的分析总结,是很重要的。

   我不能判别是对还是错,所以在11楼说明了,还可以就该现象发表意见。
   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遇到某一故障现象,当时作出了“合理”的分析,并根据该分析而作出了正确的处理;一段时间抑或几年之后,却发现,当时的分析存在欠缺或不准确之处,虽然当时的处理是可以的。但是,正是因为当时作出了分析思考,才为后来的正确结论打下了基础。

网友R:
原来DW开关是多少A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原来DW开关是多少A的?
我也有这个问题,楼主换过之后是200A的,那换之前呢?不觉得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S:
不是200A,是2000A

网友T:
这下烧了电机都不一定跳了。

网友U:
强烈表示伤感!这样90KW电机用2000A的空气开关!估计连电机线短路了都不会跳闸!表情保守的说400A的空气开关足足有余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弱弱地问一下版主,这样的分析对吗?你就给加分

   之所以给分,是因为作出了分析,并给出了一种可能的原因,对遇到的现象作出了解释;
   在故障处理中,事前的分析、或工作完毕后的分析总结,是很重要的。

   我不能判别是对还是错,所以在11楼说明了,还可以就该现象发表意见。
   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遇到某一故障现象,当时作出了“合理”的分析,并根据该分析而作出了正确的处理;一段时间抑或几年之后,却发现,当时的分析存在欠缺或不准确之处,虽然当时的处理是可以的。但是,正是因为当时作出了分析思考,才为后来的正确结论打下了基础。
领教了,原来你是这么当版主的

网友V:
只要Y形接法能转动起来就能用,如果Y形接法根本没动,肯定达不到降压降流起动的目的

网友V:
有的人,Y接法方向可能是反的都不知道,效果适得其反

楼主:
引用 网友U:
强烈表示伤感!这样90KW电机用2000A的空气开关!估计连电机线短路了都不会跳闸!表情保守的说400A的空气开关足足有余了!
新工厂投产在即却出了这档子事老板能不着急吗?谁能让他的机器转起来谁就是神!安装电工忙活了几天没有发现问题,电机厂家现场测试说产品没有问题,咋办?要说还是人家供电公司实力强有能人——直接换大家伙,结果一次成功,老板佩服的五体投地。你再说你有技术老板能信吗?

网友N:
哇,真够热闹的。本楼看过,很受教益。工控领域,无奇不有,营养很丰富呦。我们关注的是其技术上的合理性和故事的精彩度。

网友W:
90KW还用星三角,而且是水泵类的。

网友X: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
领教了,原来你是这么当版主的
   不敢,各有各的风格。

   虽然你话中带刺,但我还是认真回答一下。
   自己不理解的做法,不一定就是错误的,每个人的阅历、思维方法都有可能不同;一些原有的想法,可能会随着时日的迁延而有所改变。
   就实际工作中,有的时候,提出问题,问题就可能得到了解决;又比如维修,有可能他人的一句随意的话,就得到了启示。
   而顶楼的问题,如果没有类似现场经验,则可能需仔细了解现场情况 才好作出判断,所以对其分析不作出判别。
   之所以加分,是鼓励言之有物的帖子内容,鼓励有现象、有分析的叙事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W:
90KW还用星三角,而且是水泵类的。

当时本人不在现场,三个月后电机烧了去了。因为有之前的小插曲所以仔细地转了转,卤水不是普通的水,比海水咸十倍,比重大。那电机也是坑人的主,私企老板没命的压低价钱,购设备的也没闲着,电机厂家好容易逮到条大鱼,一口答应,那外观可是一点也不含糊。

网友Y:
空开选择不合理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
领教了,原来你是这么当版主的
   不敢,各有各的风格。

   虽然你话中带刺,但我还是认真回答一下。
   自己不理解的做法,不一定就是错误的,每个人的阅历、思维方法都有可能不同;一些原有的想法,可能会随着时日的迁延而有所改变。
   就实际工作中,有的时候,提出问题,问题就可能得到了解决;又比如维修,有可能他人的一句随意的话,就得到了启示。
   而顶楼的问题,如果没有类似现场经验,则可能需仔细了解现场情况 才好作出判断,所以对其分析不作出判别。
   之所以加分,是鼓励言之有物的帖子内容,鼓励有现象、有分析的叙事形式。
呵呵,版主小心眼了,为你的辛勤鼓掌,为你的努力加油。表情表情做为版主应听得进不同的意见,更应有齐王那种面赐寡人过者受上赏的气度和胸襟。

网友J:
回复 网友K:

不是我小心眼,实在是我个人修为有限;我现在基本不回答技术问题,只是因为能力不足,因为荒废太久。
有不同看法很好, 虽然一般人都不愿意当面表示接受; 可以看出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感谢你诚恳的意见。
补上 之前未写的一句话: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Z:
引用 网友L:
现实中还没见过自耦变压器启动的线路。
橡胶厂开炼机就用的是自耦降压启动方式(老式开炼机),现在可能都换成是软启动了吧。(有钱的主)

网友AA:
回复 网友F:
泵出口管线直接装止回阀,正规的工艺上没有见过,该是不允许的,万一阀故障...

网友AB:
这种情况下应该使用自耦降压启动,而不是Y-△启动,Y-△只适合于轻载或空载启动。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这种情况下应该使用自耦降压启动,而不是Y-△启动,Y-△只适合于轻载或空载启动。
无论何种降压起动方法,都只能空载或轻载起动,除非原来是大马拉小车。

网友AD:
楼主 推荐你二次加压      这样会对电机寿命打折的

网友AE:
水泵带负荷启动,应该属于重载,水泵进口和出口都没有阀门控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E:
水泵的负荷有点特殊,应该归到流体力学吧,阻力与转速有个函数关系,也许成正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D:
象水泵这种与流体力学有关的带载启动最好采用软起,当转速很慢的时候相当于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