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30):
是按8道調的間隙,每次都沒問題,為什麼這次隔一段就有很大的毛刺

网友A:
刀模间隙大了

网友B:
论坛大神多啊!什么都懂……

网友C:
刀嘴的间隙,刀口的角度,刀的钝化都有关系

网友D:
重新调整刀口间隙,刀口钝化严重就要磨刀了。

网友A:
刀口间隙大,切下的板子边有明显的大圆弧形。刀口不利,在切的过程中,响声很大,就象是用力打成二截一样。

网友E:
应该是有间隙。

网友F:
你的应该是组合刀具(就是多把短刀组合成的长刀)没有调好平行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道具翻面,刃口应该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大一小两块刀,平行度应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口间隙大,切下的板子边有明显的大圆弧形。刀口不利,在切的过程中,响声很大,就象是用力打成二截一样。
都是在最右边出现大毛刺

网友F:
刀口钝了,还有间隙过大,针对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F:
新翻的面,不应该顿了。见习应该也凑乎

楼主:
又重新调了一遍间隙,这次前两刀还是很大毛刺,可是后面的几刀就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G:
刀片没调好,接口处的紧固螺丝需要优化

网友H:
刀模间隙大了。。。。。。

网友I(2015-07-22):
刀口角度问题

网友J:
板材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