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公司安装的

楼主(2015-05-30):
这几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A:
是不是防雨水流过去的?

网友B:
大概是防震锤,以消除电线由于风吹引起的震动传到耐涨夹上。

网友C:
不是搞电力的,不清楚。

网友D:
不像防震锤,倒是像止水带。

网友E:
是啊 没见过啊 圆的吗

网友F:
应该是2楼所说的。

网友G:
没注意过,是啥

网友H:
  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I:
不懂,坐等答案。

网友J:
故障指示器,线路有接地故障时,会翻转。

网友K:
线路故障指示器  线路出现故障会翻牌 变成红色

网友L:
是有一种 应当是过流会变红色的故障指示器(外壳似乎是透明的),但图片中不好分辨。

网友M:
高压上架空电路接地短路故障指示仪

网友N:
没有用到过这个

图片上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有一种 应当是过流会变红色的故障指示器(外壳似乎是透明的),但图片中不好分辨。
我也觉得是这种东西,因为距离远,所以没有拍清楚。

网友O:
没有在线路上见过啊。

网友P:
第一次见过啊

网友Q:
应该是减振锤

网友R:
那是线路检修是用的。连上地线,防止误送电。

网友S:
接地故障指示仪

网友T:
第一次见啊

网友U:
又涨知识了

网友V:
又学到了。多谢多谢!!!

网友W:
学习了,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X:
我是供电的,我来权威回答一下吧,其实楼上不少人都答对了,确实是接地故障指示器,因为你从下面拍照所以看不是很清楚,不过也可以用排除法来排除;线路上能装置的东西一般有接地环、防震锤、接地故障指示器这三样,防震锤一般中间是一根钢芯铝绞线,两边各是一个圆柱的东西;接地环有点像缩小版的单车锁;所以判断出是接地故障指示器;楼主要是把那个耐张段的接地引线下也拍出来更容易确认

网友Y:
张见识了,坐等结果

网友Z:
南方见过,北方少见。应该是用来防雨水的。

网友AA:
回复 网友X:
请问一下。接地环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B:
我们这里看见机场附近飞机经过的下方有红白球,其它地方高压线上没看见过。

网友AC:
没有见过呀。

网友AD: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