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30):
汇川MD320T 2.2KW 上电无显示!!振荡芯片电压有15V左右,但是会慢慢变小          431无输出5v,急急急~~!

网友A:
查下开关管和二次供电

网友B:
 启动支路也看看

网友C:
二次供电电路,和供电电容

网友D:
看IC电源供电电路有没有问题!振荡电路电容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431的电压不一定输出5V,先单独给2844供电看看!判断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前几天刚刚修过2个汇川M320/2.2KW,也是电源不工作。查到后来是有1路驱动电路的电容下面的线路板碳化漏电,具体记不清是哪个电容,反正是最下面那1路(K2225和开关变压器在最上面,开关变压器有3路线直接接到3路高端驱动电路边,就是最下面那1路,把那个电容拆下来就可以看到故障点了),2个变频器一模一样的故障,故障点也是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