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ccw信号与差分信号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5-30):
我现在要控制一个直线电机,它只接收差分信号和脉冲+方向信号。。如果要用第一种的话,三菱Q模块上应该选择哪种
PULSE/SIGN肯定是脉冲+方向了,这我知道,那差分信号是用哪种呢。。
另外我这里选的是QD70D4的模块,因为发脉冲频率要求比较高,官网上找不到QD70D4的相关手册,不知怎么接线

网友A:
如果你需要差分信号,那和模块软件中设置没有关系,是在模块硬件选型时就要决定,QD70D就是差分信号输出,QD70P是集电极信号,所以你选QD70D是对的.
QD70P和QD70D在输出脉冲形式中,可以通过参数选择输出是双脉冲(CW CCW)或是脉冲加方向。

网友A:
三菱国内的官网上是有QD70D的手册下载的

网友B:
正向运行信号与反向运行信号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只有英文档啊。。难怪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直线电机给的一个接线图。模块控制的话就是
A15 A16 A17 A18接到驱动器上的方向+方向- 脉冲+脉冲-就可以了吧?
那驱动器上的A- A+ B- B+ Z- Z+是什么,模块上哪有这些点接,应该是不用接的吧

网友C:
Cw/ccw双脉冲输出不就是差分信号吗?控制距离较远,信号干扰大用这种更靠谱点。

网友A:
那驱动器上的A- A+ B- B+ Z- Z+是驱动器反馈出来的,如果你需要将这信号反馈回去,那可以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输入端,但通常的应用中不用去接这些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w/ccw双脉冲输出不就是差分信号吗?控制距离较远,信号干扰大用这种更靠谱点。
Cw/ccw输出不一定是差分信号,集电极输出的可以输出这样的信号
Cw/ccw是双脉冲信号,对应区别是还有脉冲加方向、AB向脉冲等

网友C:
受教了,我再去恶补下共模与差模信号的知识。

网友D(2018-05-06):
我能登陆吗登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