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30):
plc能直接驱动CJ10-40较大的交流接触器吗?
 交流接触器越大,所需要的驱动电流越大吗?

网友A:
可以的,但是最好用换代CJT1-40或cJx2-4011,cJx1-4522,线圈电流都比CJ10-40小

网友B:
建议加中继

网友C:
加个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D:
PLC 内一般是1A的小继电器,带的负载电流大,易烧触点,用的时间不长,换继电器不方便。交流接触器越大,所需要的驱动电流越大,

网友E:
平凡动作的最好加中继。

网友F:
没问题的,但如果启动频繁,最好输出加中继。

网友G:
加中继,坏了换继电器方便。

网友H:
加继电器是必须的还要有保险丝加入com端,便于维修。

网友I:
这样一来,PLC电源无法负荷更多的模块

网友J:
必须这么做的原因???

网友K:
我们都是家继电器的啊

网友L:
加中继
有故障容易换

网友M:
基本上没有不加中间继电器的。

网友N:
你要驱动大一点的负载,建议你加中继,否则你的plc输出会经常坏点。

网友O:
接触器的吸合功率和保持功率,或可查有关手册、产品样本等。

网友P:
加中继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Q:
即使两安的触点工作在壹安电流长时间也很容易炭化,所以建议五到八百毫安以上加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