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30):
能不能对plc已加密的程序配上对应地址的触摸屏程序,比方说这plc程序是别人编的,我没办法读出它的程式,只是屏幕坏了换个屏幕有什么办法跟plc配上与原来一样的屏幕程序。组态王可不可以把加密的地址读出来嘛?

网友A:
监控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人家设密了也能监控到它的地址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可以。

网友D:
只能找设备的生产厂家,如果找屏的生产商,他应该能帮你解决问题,但是他们一般是不管的。毕竟人家设计个程序都是不容易的。

网友E:
加密了比较难搞
不管怎么做都得把程序读出来了才行啊!

网友F:
呵呵;没有PLC的程序,你还是把屏保留原来的程序修好吧;
你想重新编屏的程序,与盲人摸象一样;

网友G:
除非你有PLC程序或能读出触屏程序,否则你是搞不了的。

网友H:
没有plc程序,你是很难搞的

网友I:
好像搞不了吧 ,,

网友J:
不知道该怎么搞

网友K:
看一下触摸屏的型号,通常断电重启可以进入地址设定,常规写入196.168.0.1.貌似触摸屏与plc密码没什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