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30):
本人正在做一个单轴运动的生产治具,对于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不知道怎么计算,特请教大伙,请各位不吝赐教,万分感谢。准备用螺距是5mm的直径16mm滚珠丝杠,有效行程为300mm,步进电机是68型步距角1.8°,步进电机驱动器最大细分为256细分,要求步进为0.01mm,求脉冲当量怎么计算。

网友A:
细分数为500就可以了吧,细分的256是倍数不是最大细分数,楼主应该是搞错了

网友B:
假如你驱动器不细分,200个脉冲转一圈,走了5毫米,那1mm就是40个脉冲,你需要几细分算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256是倍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要求1个脉冲0.01mm,你马达转一圈不是5mm就是需要500个脉冲吗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所要求的0.01mm就是要求上位机每发一个脉冲,步进电机移动0.01mm,这就是脉冲当量,我觉得你所要求的应该是一个放大基数,相当于伺服里面的电子齿轮比一样。根据你说的,步进电机一圈需要200个脉冲,你的减速比如果是1:1的话,那么丝杠一圈,电机也要转一圈,那么就需要200个脉冲,对应的丝杠水平移动距离为5mm,就是500个0.01mm,那么实际上500个0.01mm就需要200个脉冲,每个0.01mm需要200/500个脉冲,而这就是你所需要的基数,如果是伺服的话,就相当于电子齿轮比的分子分母,而你的一个脉冲要走0.01mm,那么这时候就需要
1*(200/500)个脉冲,这才能真正的走0.01mm,如果需要走Xmm,则对应的有100X个0.01mm,也就需要实际的脉冲数为100X*(200/500)个脉冲,第一次回复,希望兄弟满意。

网友E:
你这个丝杆螺距选型和步进电机选型不匹配,会有一定的误差。5mm螺距的丝杆只适用三相电机。计算方式:用细分数(64*200=12800)/丝杆螺距500=每0.01mm须要的脉冲数=25.6这永远是一个小数。一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把25.6*10=256,计算完成后再把总数除10,这样得到的值最接近。所以在选型时很重要。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现在改成4mm螺距的丝杆,细分设置成400/转,程序n脉冲数*400,这样1个脉冲就等于0.01mm,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E:
400脉冲太少了,速度要求不高的话,细分数越细越好。比如你只要走0.01mm,那你怎么发一个脉冲信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400脉冲太少了,速度要求不高的话,细分数越细越好。比如你只要走0.01mm,那你怎么发一个脉冲信号呢?
所以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假如你20000细分,要走0.01mm的话,发50个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F(2015-07-17):
脉冲当量等于丝杆导程(螺距)除以电机转动一圈脉冲。

网友G:
有小数是没有错,可以提高细分来提高精度。